win7安装宽带连接 ,提示错误ox80070003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

楼主(2012-09-12):
华硕p31型号 P5K SE网卡芯片发烫 ,用风枪吹下,由于手头没有这样的网卡芯片,所以加了一个intel559独立网卡 安装win7系统装好所以驱动,设置宽带连接 ,提示:“错误ox80070003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不能建立宽带连接,在线求解。有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重新再创建一个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的。。不行你重新安装个系统试试,不要用GHOST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是能解决问题,但是产生这样的错误代码(错误ox80070003)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是能解决问题,但是产生这样的错误代码(错误ox80070003)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期待高手解决
...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B:
没碰到过这中,我碰到过无法拨号的。是c盘空间太小了。清理c盘空间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过这中,我碰到过无法拨号的。是c盘空间太小了。清理c盘空间就ok了

我是刚装的系统

网友:
网卡芯片发烫的话应该是雷击的板子吧?华硕的板子 我试过换网卡芯片  但是没用,看样子并不是仅仅网卡芯片损坏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装的系统

我只是把我碰到的情况说明一下。不是针对你的问题。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把我碰到的情况说明一下。不是针对你的问题。呵呵。不好意思

没事,一个人的维修还是有限,大家共同探讨,多多交流维修经验嘛。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