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20I' 维修 附:图纸点位

楼主(2012-09-12):
主板图,当时随便照的 不清晰,而且看起来比较脏,其实没 修过。就换了个电容就好了。

======
顾客拿来,说机器有问题,一看X220I 好新的电脑。
机器故障:
插可调电源,20V  一插大电流,马上拔了,跟顾客说情况。把主板拆出,闻了下,没有糊味。用肉眼观察,也没有发现烧坏的痕迹。

测试 :
公共点:对地阻止400多欧。各各线圈,发现L25短路0欧,L26 电感,5V 输出 也短路。(当时L26 犯了个低级错误,没发现L26电感 是个3脚电感。有一个脚是空脚)
所以也就以为就只有L25短路,因为当时手上没图纸,也没跑线路,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的,只能大概测试下。判断下机器大概问题。

故障是大电流;然后把前级电路测试了一遍 发现没短路。测试电源接口,也无短路。因为公共点阻止正常,就电感短路。上电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上电瞬间,发现没大电流了。但是没有待机。测试公共点电压 20V 正常了。 但是无3,5V电压。这就麻烦了。
大家知道 IBM 机器的 3,5V 供电复杂, 要有 电源管理芯片 和 IBMPM 芯片 3,5V 芯片工作正常 才有待机。所以 可想而知,很麻烦。
所以没图纸的话真不好修。

======
既然有图纸,就按照有图纸的方法去修,这主板大概查询了下价钱,要2000RMB 左右。
价钱不菲啊。修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操作。
虽然问题不大,修主板的时候要注意很多细节上的问题,一个不小心 就会导致故障扩大而无法修复。

找到图纸点开后,先看看短路的位置,L25电感

是个5V的。 于是乎,找VCC5V_OUT 是由

L26输出的。
此时才反映过来 L26 是个3脚电感,最初测试的是个空脚 所以没短路。实际测试也是短路的。
现在就是判断 短路是出在后级电路还是前级。
我把L25电感拆了后,测试 前级阻止正常,后级0欧。呵呵 当时暗喜,问题明显 找到了。
看了图纸后 L25 是后级供电的,所以取下来,不影响待机。取下后,上电测试。 3,5V 供电都有了。
于是乎找 L25短路的地方,用烧鸡烧。
电压0.8V 无热, 慢慢的 1.5V 可调都报警了。 还是无热量,但是鳄鱼夹对地的 很烫。

郁闷了下,看了下图纸,TC6 330U电容, 很可疑,烧了下,有隐隐约约的温度。不是很明显,拆了测试发现,电容损坏,再次测试,发现阻止恢复正常。
于是换好电容 上电。

机器明显已经修好了。 报了350 顾客很爽快。

===
其实没多大维修难度,但是最近都是些这样的机器。没办法给大家补精了。呵呵
有什么好的维修经验 会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现在想想,刚修笔记本的时候 老不小心会把顾客机器搞出二次故障。 慢慢的注意好细节上的问题后,以免类此人为故障发生。

图纸我放上了,希望大家加点分分。。
点位图软件 HINKPAD

 会员1417269300鑫豆2024-7-4 02:29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
这本子还没有修过啊,不在保了吗?

网友:
是啊 过保几个月,商务机都是1年的。而且这主板价钱不菲。

网友:
楼主的贴看过好几个了,都相当不错啊,学到不少东西,图纸先收藏了,加分

网友:
谢谢你拿出图纸分享  厉害啊!!向你学习!   对了 那个三角电感起什么作用??

网友:
很不错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有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烧鸡大发,就是有快又好

网友:
- 你运气真好啊。一个故障。我早上 也是5V短路。修好了。 现在开机电流上到0.18    L29电压没出来。   U50是那种玻璃体晶体。 难修。。。。 L28也没出来

晶体发烫也卟一定坏了呢 坏了就买不到。。。。
晶体芯片基本上不会坏的。如果没进水的情况下。还看下时序在修吧。

网友:
表于 2012-9-12 19:55:00 |只看该作者 烧鸡大发,就是有快又好

网友:
学习了先收下了,备用

网友:
楼主价格报低了,最少500以上呀,,我修X201I掉电都要450起价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坏, 条件都查了。  就是U48那个芯片!   37 发出1.3V 36无电压  35 2.2V
33 5V  32 0V 31 5V

我就是觉得37脚 跟 35脚  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楼主报价低了点啊1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牛,呵呵

网友:
好评不少。给楼主加分。谨慎维修,学习了

网友:
什么地方啊,我这边最多报的到300,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