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顶星T-N78VM主板,测得MOS管上管G极无电压,

楼主(2012-09-12):
修顶星T-N78VM主板,测得MOS管上管G极无电压,测得是从电源蕊片LB741 E9748第一脚直接供给,

手上无此蕊片,于是想想跳线吧,发现有四相供电,有四个这样的蕊片供电,于是试着架线,架完线后试机,我的个神啊,

MOS上管立马休克了,还好蕊片没有挂,试了两次情况都是一样,蛋疼了,一下换了五六个MOS,可怜的MOS啊, 你就是我的牺牲品,看来不能这样走捷径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板该发料的还得发料,该换蕊片的还得老老实实的换,,,。。

网友:
下次就不会错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往往经过实践才会知道

网友:
MOS管的电压是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电压或者电流可能随时都在变动,不确定这个管的功能就随便拉线···· 你太大意了

网友:
短路有时候也是难弄的

网友:
什么拉线,意思是把2相合并成1相吗?

网友:
哦,明白了,楼主是飞一个电压给上管G级,这怎么行啊,又不是断线的

网友:
LZ我近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嘛

网友:
呵呵下次不会这样做了吧

网友:
起初以为反正都是从电源管理蕊片,而且又是一样的,它不是没电压吗,直接飞线加在G极上,本来想好了,如果下管G极没电压出来,也这么搞的,,

网友:
从别的驱动管给G极加了控制电压吗?
之前没有电压是因为mos本身挂了还是芯片故障?

网友: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G极无供电,不去找芯片的EN/VCC或者信号来源而直接从其它相供电上飞线过来,这种修法我真没想过,不烧东西那才怪了。

网友:
我有个帖子和你的板一样的,滤波电容短路,这板经常这样的

网友:
PWM供电电路多看看!

网友:
呵呵` 一共烧掉多少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