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R603是多大的

楼主(2012-09-12):
飞利浦190EW8  板号是benq e148279    机子被雷击的,R603的色环没了,废话不多说,谁有这数据的发一下,真心感谢。。。上图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跑线,画出电路后可以估出来。而且,那个位置的电阻,其周围电路很简单,画图比较容易

网友:
什么色环都没有办法看清楚,那怎么查啊!只能跑线路了,或是找块同样的板子看看啊!

网友(点评):
我是想看看论坛里有没有有人有这个数据了

网友:
没法判断,只能找个同样的主板啊!

网友:
被雷击中才烧一个电阻 ?

网友:
是明基代工的板子吗,应该是18K,  电源芯片是不是1200AP40,电阻另一端是连到芯片第8脚吧,最好再找个相似的图验证一下

网友:
R603-10K,你找明基的图纸对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IC也坏了,那个电阻为20K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雷击不好修

网友A:
电阻也可以估出来啊。怎么估的额,新手呢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也可以估出来啊。怎么估的额,新手呢不太懂。

那是因为楼主电路电路图看的太少了,认真看过并理解一些电路图后,就知道了。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