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待机3V5v需要的条件看图

楼主(2012-09-12):
本人笔记本菜鸟高手指点下出3V-5v下图需要的条件

16脚供电19.3V一脚和六脚控制还有没别的

补充内容 (2012-9-13 16:10):
问题已解决换待机芯片OK

网友:
VREF,基准电压,两点多V

网友A:
VREF的电压都没有,就查供电,地,有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F的电压都没有,就查供电,地,有就换个芯片试试

谢谢指点那我就买个芯片试试了.有结果在传

网友:
这个是tps51125的,首先LDO电压要正常,1和6脚只有不对地就是开启了

网友:
感谢几位的指点换了它就好了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

芯片的工作 ,条件具备。无输出电压就是芯片‘换试试,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工作 ,条件具备。无输出电压就是芯片‘换试试,少走弯路

这样来的快 效率高 换个芯片4分钟足够了吧 测条件要测半天 有的还要看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样来的快 效率高 换个芯片4分钟足够了吧 测条件要测半天 有的还要看图纸

不行再测条件就是 无非就是耽误几分钟的事情 但是这就排除了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并不是活有芯片就可以直接换,最起码的测测有没有短路或者开启型号正常不正常,基准电压有没有,也就2分钟的事情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再测条件就是 无非就是耽误几分钟的事情 但是这就排除了芯片的问题了

嗯 有道理 呵呵 换之前 基本条件 还是 要打一下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