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900HD显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2-09-12):
明基T900HD显示器,客户说这显示器放着一两年没有用,现在就是开不了机,拆开后,电容没有问题,也没有发现什么元件烧坏的现像,测5V,3V等都正常,按开机没有反应,按键板也有3V电压,这个是电源和高压一体板来的,由于用他的原来电源板来试,飞线到通用的驱动板,用通用的按键板,这时候按开机键,开亲灯会亮,但高压这边灯管不亮,用通用的电源和高压板,试这个驱动板,没有反应。不知道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个人认为是驱动板坏的机会比电源板坏的大,本想刷一个程序来的,这驱动板程序能读,但芯片不能擦除,郁闷,在网上找这程序也没有。图片如下,刷出来的BIOS也存上来,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补充内容 (2012-9-15 14:56):
今天驱动板回来了,装上去,按键板灯也亮了,不过接上屏时候,屏全屏都显示白,绿,红颜色一直在替换,还以为是驱动程序问题,把原来的那个BIOS换上,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2-9-15 15:48):
原来新的驱动板是这样的,得退出测试模式,才正常,现在就是这个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显示器,按键板中间每个都有一个二极管的,我短接了,按键灯是亮了,灯管也亮了,不过白屏

hjq

网友:
看了也有同感不知道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个人还是认为驱动板的故障还是比较大,或者你测一下给驱动板供电的5V是不是正常!

网友:
那就驱动板了

网友:
白屏你测量一下屏上面的电压有多少伏?还有屏的升压电路等。

网友:
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到开关按键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3V电压有,那就是说1117-33是好的,那你再看看17-18的输出是不是1.8V,这路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
个人认为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懂 为什么驱动板刷不进

网友:
个人建议把按键板的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更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看到明基的显示器,一下就想到按键板坏了!

网友:
按键有漏点的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高压驱动板都换掉

网友:
白屏看看会不会屏幕逻辑板挂了

网友:
我定了驱动板了,等驱动板回来,一试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出现白屏的话 ,是屏供电问题。看看上面的保险 二极管  电阻有无异常。

网友:
你按键换了吗,明基的显示器按键容易坏

网友(2014-07-10):
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