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p15l4 暗屏 但菜单显示正常

楼主(2012-09-12):
联想 lxh-p15l4 暗屏 但菜单显示正常,,,是2402坏了吗,哪个哥有给一份。
w8881199@sina.com
暗屏

网友:
调了亮度和对比度没?或者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可以用空2402试试。
同意楼主:
5.0
接噶
同意楼主:

网友:
调了亮度和对比度了,也恢复出厂。还是不行,是24C16程序坏了吗哪个哥们有发一下吧

网友:
还会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感觉是灯管 我乱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