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插网线打叉 在线等。。。

楼主(2012-09-12):
系统能正常识别到硬件 驱动也能正常安装 插网线无反应网卡上的灯一个都不亮 。目前已换过网卡 网线座 网桥 ,网卡供电全正常 四条线也打过无断线。目前进入在迷茫状态 请各位朋友指点指点。板号LA-5081P 坛子有也就不上了。

补充内容 (2012-9-13 13:07):
故障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指导。处理方式是 换了一个网桥(之前网桥没有换是看了坛之里说可以不要网桥接就行。结果在这个板上证明直接飞线没有换网桥是不行的。)

网友:
在换个网卡试试的呢

网友A:
线都是好的 话 电压都正常的话 网卡什么都换过的话。  那就 是 南桥了。。 你看下 网卡有没有复位?

网友:
驱动没有装正确吧!去官网下载!

网友:
看看网卡接口相连的耦合线圈电路的 75 欧的匹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都是好的 话 电压都正常的话 网卡什么都换过的话。  那就 是 南桥了。。 你看下 网卡有没有复位?

网卡复位正常。现在就是怀疑SB问题。只是不怕贸然动手。

网友:
GOST的驱动不可信,去官网下个吧

网友:
是在不行,就换个SB吧,你这机机能收多少钱哦。。工程量很大啊。

网友:
何为 网线座?
是网络接口吧...

网友:
补个IP 的8个脚的IC

网友:
ATM93C46看看,MAC心片有没有

网友(2014-07-13):
个IP 的8个脚的IC

网友:
跟换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