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供电不足导致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2-09-12):
BIOS供电不足导致不触发的问题:我在维修一块主板时:先前没检查BIOS电池电压,开不了机,一直没查出问题,后来一查纽扣电池,结果电力不足,把电池一换就OK了,哈!哈!所以请同志们不要忘了类似的问题哈。支持我一下哈。谢谢!

网友:
这个有待验证。。。。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还有按键不灵的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啊。呵呵

网友:
本人修的电脑很少,但是也碰到过一次!折腾半天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有些班子是这样!但大多数的都子都不用电池

网友(2012-10-23):
这个也会引起的 值得学习

网友:
是的了,每种板都不一样

网友:
你修的是奔三主板吧

网友:
遇到过   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I/O 网卡  晶振都干了  还是不行 最后才知道是BIOS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3-04-19):
新来报道,学习中

网友:
按理说就是不安装电池也应该可以开机的呀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像联想的,HP的都有,还有一些风扇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那有人能详细介绍下bios供电不足会导致哪些情况发生么??

网友:
好正常哦,华硕的板会出现,其他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些小问题容易被忽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