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40寸液晶

楼主(2012-09-12):
接口差分信号用示波器测试都有,电压在1.2V左右,图像如下,请问屏坏了能修吗?

网友:
看样是修不好了,也许厂家有办法

网友:
这问题 是屏坏掉了..

网友:
这样的屏坏了是能修的,只要屏不打是能修好的。想修就联系我13203901761.只有70%的把握。

网友:
应该屏驱动模块坏了

网友:
确实是屏坏啦!

网友:
屏挂了哟,应该厂家能处理

网友:
这屏估计修下来也不会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