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262wa显示器红屏,已修复

楼主(2012-09-12):
此显示器故障开机lenovo logo正常,osd菜单也正常,就是接上VGA线之后哦发现红屏,缺少绿色,马上测量了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红色40欧 绿色00欧,NND,蓝色40欧,就绿色了,旁边还有额DVI-D接口,这个肯定能用,我绝对不能告诉顾客dvi还能用啊, 要不怎么赚钱啊,然后拆机发现一个U103一个六条腿的东西挂了,上面写的是简写C31CH, 没有图纸,乱修,于是乎从别的驱动板上找了个一样的东西,然后测量了下引脚,二脚为地,一脚接VGA,不管了,直接换,换了个叫c16XJ的换上就好了,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直接在dvi那边拆过来不是更好,懒得找

网友A:
一楼二楼会做生意,学习了

网友:
U103有明显挂的痕迹么??

网友B:
这类故障,修了不少,还有不少是行场有短路的,也和这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二楼会做生意,学习了

我也想移过来的,本人维修趋向于完美,不想凑合,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故障,修了不少,还有不少是行场有短路的,也和这一样的方法

请问此元件的主要作用

网友C:
呵呵,真敢乱换啊你!你就不怕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真敢乱换啊你!你就不怕烧啊

这个东西一猜是关于信号的东西,不会烧东西的,又不是供电元件,顶多信号部分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一猜是关于信号的东西,不会烧东西的,又不是供电元件,顶多信号部分不正常

呵呵,果然是老江湖了

牛叉

网友:
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这是钳位的2级管组合,起保护作用,

网友:
谢谢13楼的,一下子明白了!!就是平常见到的一个小圆管子

网友:
看板子像是AOC代工的,6脚的是二极管?

网友:
是6脚复合二极管?

网友:
不要也没事。,。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掉 安上有可能再坏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静电保护的芯片 可以直接去掉不要

网友(2012-10-13):
楼主,你这样随便找一个就换上不怕把问题扩大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