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灯管不亮,有什么症状啊?

楼主(2012-09-12):
大家好..

我刚接触这个,  有一些不明白的.

就是 笔记本屏幕灯管 一点都不亮了, 会是什么样子?  是 伪黑屏 暗屏 还是彻底黑了,用手电筒也看不到屏幕里的东西了? 还是其他啊?

是不是 让灯管 亮起来,  笔记本屏幕也会 跟着亮了?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THANK YOU

网友A:
灯管不亮就黑屏啊!测试灯管一般用测试仪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不是,屏只要亮,在灯光下斜着看,就能看到字幕。

网友:
哈哈,“是不是 让灯管 亮起来,  笔记本屏幕也会 跟着亮了?”废话,要是这样我们就发大财了。

网友:
你用手电筒照也照不出有显示来那就是无显咯。你用外接正常不?

网友:
以前 曾经出现过 伪黑屏 暗屏, 很努力地看,隐约能看到屏幕里的东西,过几分钟 自己就亮了,后来彻底黑了, 再然后 又"好"了 1年, 现在又彻底黑了, 不过还没用手电筒照过.

外接显示器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不亮就黑屏啊!测试灯管一般用测试仪弄一下就行了。

   真没什么仪器...   以前伪黑屏,现在全黑了,灯管,高压条 都换了,依然黑屏,连灯管 都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只要亮,在灯光下斜着看,就能看到字幕。

屏不亮了, 彻底黑了, 现在连灯管 都点不亮了.  高压板和灯管 都换了.

网友C:
暗屏  你用单灯测试条 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暗屏的机器部分可以看见屏幕的东西 部分看不见得
如果灯管是好的 在去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  你用单灯测试条 测试下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暗屏的机器部分可以看见屏幕的东西 部分看不见得
如果 ...

谢谢你啦, 我刚也在查资料, 他们说 有可能是 屏线的事儿, 或者.显卡虚焊,

网友:
   不客气  机器不一样 灯管的故障也会不一样  屏分背光系统和信号部分 就是显卡的LVDS信号 只要可以很好的分开 修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先看下有没字,有没显示,如果有显示,无光,是暗屏,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