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2-09-12):
接同行送来一台联想
笔记本
S12,电影下下来看就不卡,在线看电影就卡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网络的问题啊

网友:
先排除软件原因, 播放器 系统 网速等原因 再想硬件

网友(2016-11-07):
垃圾本,不卡才怪

网友:
CPU是否满载, 换个浏览器试试,可能是CPU真的带不动了

网友:
外部设备排除了吗

网友:
看看网速,浏览器插件,或更新下驱动

网友:
应该是配置太低的原因吧

网友:
估计驱动相关的可能性更大吧

网友:
温度怎么样?

网友:
有么是系统问题,要么是网卡问题

网友:
楼主看来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