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2-09-12):
主板用起来正常,就是关不了机,强制关机可以,看别人说有可能是IO,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呗

网友:
跟南桥的关系比较大啊

网友:
桥不能随便动哇

网友:
补充一下:我没挂硬盘,开机后诊断卡是FF,点开关后显示D3再点开关又是FF。

网友:
给南桥加热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按照关机时序查找/

网友:
我只会简单一点的,像找电路这些就是一个头两个大了

网友:
店里根本就没有图纸这些,看别人修还有示波器,这里也都没有。都是看师兄修,然后自己再搞搞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