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I3独显机器,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2-09-12):
DELL N4010 I3独显机器,上电不显示! 电流跑到1.50A   待机0.004 触发 0.004-1.10-1.50-1.51-1.50

求思路!!  基本没大动作, 刷了BIOS。

网友:
看电流这个应该是没走码吧

网友:
平台复位都出来了  这个楼主要上  波波查了  看有没跑码?

网友:
上波波看了,。  EC BIOS  有抓波,没抓波也触发不了。。 呵呵。  复合桥BIOS 触发后也有抓波。。百分百看到波波(我兴奋了下)

网友:
这么多波形是逐个测出滴,还是同时测出滴,逐个测滴话费了多少时间

网友:
前面我就只测了各个电压OK。 时钟都没测, 我直接测时序的最后几个。。 时序最后几个正常的话,一般前面的都算OK吧。。。 也没浪费多少时间。。

网友:
查CPURST# 如果没有往前面查,如果有了。 看下读内存了没有。    SM总线 看下 有没有波波!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有?

网友(2012-10-31):
我也在修这样的机器 ·没思路· 先刷BIOS先

网友:
感觉像是有电压没出来,楼主都测过了吗?

网友:
貌似修过一款这样的 AMD的,加焊北桥OK的,电流也差不多,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