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小芝麻管上标着T0431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12-09-12):
这个小芝麻管中间一脚接复位针 右边脚进南桥 I/O  时钟芯片 CPU 左边的针没跑出线路来 万用表红笔放在中间脚  黑笔分别测另处两脚 二极管档上测得两脚数值都是1  无穷大    红笔放在左脚 黑笔在两脚的数值为0.713  0.718      红笔放在右脚  黑笔的数值为1.3  1.5 他的标识为Q35  这个管是不是三极管??   个人感觉他是个双二极管??   管子上标的T0431 难道是个431??  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这不是三极管是什么啊,这是T04三极管。

网友:
楼主,这不是三极管是什么啊,这是T04三极管

网友:
显然的三极管啊

网友:
还能有啥啊.....................

网友:
应该是个三端的稳压器件。

网友:
楼主,这是三极管!

网友:
我学习的资料  NPN三极管  红笔点基极 在通档上黑笔点其它两个脚  数值都会小于1  PNP的  红笔点基极  黑笔点其它两脚的数都是1  為什麼這個三極管即符合NPN  也符合PNP??

网友:
难道是三端稳压器?还是个不良的三极管?

网友:
是NPN的  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P还是NPN???

T04是NPN的,T06是PNP的。。。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