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子高压条短路造成开机掉电,一般会烧到主板上什么东西

楼主(2012-09-12):
IBM机子高压条短路造成开机掉电,一般会烧到主板上什么东西

网友:
IBM机子高压条短路造成开机掉电,一般会烧到主板上什么东西看一下LO

网友:
看一下IO

网友:
应该是电感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