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总是变黑氧化!

楼主(2012-09-12):
      936的烙铁以前不会用老是氧化,现在新买了一个,我焊东西的时候总是用松香洗烙铁。但是洗完后烙铁老变黑不粘锡了,搞的我要焊完一次洗一次,否则上面就留下松香变黑了不粘锡。是我的烙铁没镀出来还是我的用法不对了。请月饼老师解答!还有个问题用海绵洗烙铁是不是要把温度调低了?

网友:
松香是助焊作用,会不会是你把温度调的太高了,导致其氧化的呢?将烙铁在开启发热的情况下,用锉刀将上面的氧化物锉干净,加锡,看看还有哪里不上锡,继续锉,知道焊接部分全部粘上锡为止。每次焊接完毕将温度调下来,防止其因温度过高而氧化,一般都用海绵洗烙铁,海绵的含水量拿起海绵里面的水不会滴下来为准,每次用海绵洗完洛铁头,再搪上锡保护洛铁头

网友:
松香也有好坏。

网友:
放多了松香就会这样,我们放多了焊宝也会容易这样

网友:
不良的焊嘴,的确很烦人!!闲时过热,用时热量不足...尖型焊嘴,很难令维修得心应手(从化学上,热力学上去看),多年的纠结,如今还是转用了刀型的焊嘴,但市场上所购的又不是很顺手,自己DIY一下,用起来很爽!永不发黑,一擦就亮,足热时,触锡即熔且粘上焊嘴,耐用性更不用说了:随随便便地用上半年,没问题!!
还有:拆焊,回装电解电容时,更会令你惊喜万分呢!!对一般的贴片元件的操作也很好玩的哦!!

网友:
烙铁头的问题,买正品的烙铁头吧,耐用还好用,

网友:
个人的坏习惯!纸,木,板,胶等不可以点烙铁头!!少用松香!!!多用焊宝!用63的焊丝!!

网友:
我很少用烙铁沾松香,都是滴上去的助焊剂。烙铁头温度不能过高。

网友:
我是在那个海绵上侵水,不好用了就在海绵上拉2下,就OK 了   你可以试下

网友:
以上招式都用了,还是不管用啊。

网友:
用耐热的海绵擦洗,温度不能太高了。

网友:
温度调的太高了,导致其氧化

网友:
我看我要好好的学习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