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暗屏

楼主(2012-09-12):
机型:联想z475
故障:暗屏
最初的问题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发现是开机板的问题,更换之后,
现在是暗屏,测排线接口处
LCDVCC 为0V ,LVDS_BRIGHT_PWM 也是0V,GFX_PWR_SRC 19V正常,
追寻LCDVCC来源如图
Q2需要到通过才有LCDVCC3.3V
测量B极没有电压,继续追查发现是芯片U3发出,

仔细观察,发现U3旁边一个电容黑了,更换故障依旧,
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于是更换,换了之后LCDVCC有3.3V了
可是LVDS_BRIGHT_PWM 依旧为0V,直接飞线3.3V,还是暗屏
屏幕是好的,不知道改怎么修了,芯片是新的,换了2个
图纸附上 联想z475 amd

网友:
拔黑胶的显卡  尤其T61这种芯片很密集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这是联想的,不是黑胶显卡,谢谢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试过啊

网友:
第24脚有电压吗?

网友A:
你先留意一下LCD_BK_OFF这个信号不能是高电平,u3的12脚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为什么不查LVDS_BRIGHT_PWM 信号呢

网友:
新手的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B:
是不是 灯管的事儿?

网友:
师傅。别忘了,郑州后我的那个哦,举杯哦

网友:
思路不错 我分享了

网友:
前面的思路不错 后面就没思路了 其实这种问题很好处理的 灯管亮的条件你修出来一个 飞了一个  如果地线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高压板本身坏或者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C:
检查下dispon,这个是高压开启信号,这个没有,亮度有也没用啊,另外你指的暗屏可以在强光下看屏幕内容吗?如果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图像的话才是暗屏,看不到的话,是不是没有检测到屏,用示波器检查下edid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把压条去掉开机,小心休眠开关搞鬼

网友:
改个高压吧,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留意一下LCD_BK_OFF这个信号不能是高电平,u3的12脚必须是高电平

我测了LCD_BK_OFF为低,u13 的12脚为高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dispon,这个是高压开启信号,这个没有,亮度有也没用啊,另外你指的暗屏可以在强光下看屏幕内容吗? ...

dispon是连着LVDS_BRIGHT_PWM这个信号,LVDS_BRIGHT_PWM没有,我飞了3.3V,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依旧暗屏,强光下可以到显示,很暗,是LED的屏,也更换过屏,都一样,没有屏线

网友:
这个工作条件完全齐了,屏换过了,就只能换下屏线了,再不行的话,只能参照论坛上的改高压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ispon是连着LVDS_BRIGHT_PWM这个信号,LVDS_BRIGHT_PWM没有,我飞了3.3V,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依旧暗屏,强 ...

这是6 7脚的波形,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高手,版主呀,再来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灯管的事儿?
呵呵,人家是LED 的

网友:
LCDVCC 都没有电压怎么可能是暗屏

网友:
等待高手呀,屏线也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你换的开关板 注意下休眠问题

网友:
额要是我 就简单看看供电 不行改个高压,如果给的钱多的话再说给他修电路

网友:
学习中。等等高人的来临

网友:
我也想先换个屏试一下,还有可能休眠开关也要查一下

网友:
显卡重新值了么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啊。一直没有下文啊。

网友:
没有解决呢,还放那呢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的开关信号嘛。。。或者单独点下屏嘛。。。。就这点事。

网友(2012-10-13):
两种情况:1,灯管可能是坏的 及高压板有可能是坏的 2,你飞线不对 有没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