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监控机不加电

楼主(2012-09-12):
本人菜鸟级。
有一台大华1604HE-l监控机,插电电源吱吱响,但风扇不转,主板灯不亮,硬盘不转。
电源测试是好的,也换过电源试。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所有插头去掉只剩主板电源,故障依旧。
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拔黑胶的显卡  尤其T61这种芯片很密集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检查风扇是否损坏。

网友:
来学习的  等高手..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拆开,检查是板上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插上电源,吱吱响,电源没问题,主板肯定有短路现象。

网友:
有图纸吗 发一个分析一下

网友:
测下电压输出正常吗 。电流超高吗?根据现象判断应该有负载过重的地方。

网友:
我想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
电源吱吱响,一般是输出电流过大的原因,分析主板电路查找故障点吧。

网友(2012-10-14):
建议先清理灰尘,然后把所有的板子拆下来用橡皮擦拭金手指然后装机测试!

网友:
主板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一下元件引脚。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的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检查主板供电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