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WA液晶屏M216H-L01屏维修

楼主(2012-09-12):
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奇美屏有关于逻辑电路的一点思路,
故障现象,屏无图像显示,但有各式线闪,拆开经检查,一个ND的6脚芯片,很小的东东。旁边一个三极管坏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三极管表面看上去是烧坏的。后经三极管后面是VGL电压。这样的屏也没什么资料可查,然后我找来一个奇美19的液晶屏,把它的逻辑板剪下来,连接上5V电压。然后从它的VGL电压飞线到M216H上面的VGL点上,M216H前面的电路把它用刀搞开,然后通电。显示OK。由此也证明液晶逻辑板VGL电压一般也都是-7V左右。在此也谢谢迅维网,让我们彼此学习进步了。

网友:
佩服!VGH.VGL的都不接吗?

网友:
都接了呀,你没看明白,VGH本正常的,VGL是19逻辑板飞线上去的,我把它剪成一个方块。适合放到显示器里面。

网友:
虽然知道机会渺茫   但能给张图么  我真的很难想象你怎么装的

网友:
拍个图吧,

网友:
这种做法还真要敢想啊!佩服楼主。

网友:
高手觉得讲的很简单了,可我等却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