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350P4不启动 有5vsb

楼主(2012-09-12):
一个长城电源原来炸了辅助电路的C1815,换一个一个2.7欧、100欧电阻、41418二极管,把5vsb修出来了,测得5.06v,绿线只有3.63v不启动,
待机7500的      通电后7500的电压     339的3脚是4.88v,通电后,所有脚都没有变化,12-14脚都是0v;
2脚4.68v,        0v;
3脚4.06v,        0v;
4脚4.13v,        0v;
5脚1.55v,       1.55v;
8脚2.12v,       2.12v;
11脚2.12v;     1.42v;
12脚15.54v;   15.54v;
13脚4.88v;     4.88v;
问题在7500   8脚的线路吗?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绿线是7500的参考电压脚提供的,电压低导致触发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
8脚输出的驱动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如没写错,7500的2、3脚在短接后的电压为0V,那这芯片就换一下了(内部或者短路),如果换了芯片后8脚的电压仍不正常可再查推动管部分电路及主开关管部分

网友:
8脚通电后应该也是2.1v,检查下前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没写错,7500的2、3脚在短接后的电压为0V,那这芯片就换一下了(内部或者短路),如果换了芯片后8脚的 ...

真的没有写错,后来换了一个7500,短接2、3有电压,但是万用表表笔碰到3脚的时候发出电流声,不敢测下去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的量8 11脚有没有波形,如果有波形,查13007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的量8 11脚有没有波形,如果有波形,查13007那边。

我只是一个小白,没有示波器,看来直接把13007换了

网友:
查8脚驱动管的周边电路,主要查电容和三极管对管

网友:
8脚的推动三极管如果在换之前测过是正常的,就检查管的周边电路,如没发现就查主开关管部分。7500的3脚是负责反馈部分的,如果有问题可更换SB5V的电容和3脚相关的小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