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关不了机修复

楼主(2012-09-12):
今天接到一块翔升R770T主板,故障是关不了机。首先凭经验判定IO,结果换了还是一样。到论坛看考多说跟南桥关系很大。加热南桥无果。又看到一大侠说CIOS跳线是不是反了。查看主板除了键盘有个跳线就只有开机跳线了。然后在右下角发现有两根针脚,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插个跳线上去,居然好了。

网友:
针脚旁标有:HDMI-SPDIF字样,

网友:
应该上图看看。。这样的没见过

我也没有遇到啊

网友:
先没想到。现在客户拿走了。

网友:
SPDIF是SONY、PHILIPS数字音频接口的简称。就传输方式而言,SPDIF分为输出(SPDIF OUT)和输入(SPDIF IN)两种。目前大多数的声卡芯片都能够支持SPDIF OUT。SPDIF又分为同轴和光纤两种,其实他们可传输的信号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载体不同,接口和连线外观也有差异,如果是光纤型的,接口处有两扇类似小窗,向里推开会看到有红光;同轴的和普通AV信号线类似。
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一种全数位化影像和声音传送接口,可以传送无压缩的音频信号及视频信号。HDMI可用于机顶盒、DVD播放机、个人电脑、电视游乐器、综合扩大机、数位音响与电视机。HDMI可以同时传送音频和影音信号,由于音频和视频信号采用同一条电缆,大大简化了系统的安装。

一般HDMI接口可用来直接连接液晶电视,实现影音同输,在电视上看电脑里的影音文件比如高清电影。而SPDIF接口一般是用来连接带有此接口的液晶电视或家庭影院的功放类设备的

网友:
要问度娘

网友:
HDMI-SPDIF也能影响关机

网友:
这样的板这样的生意楼主也能碰到?百年难得一见的。

网友A:
我也有块翔升的主板。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翔升的主板。故障一样。

那搞定没?

网友A:
呵呵。没搞定。现在还在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搞定。现在还在修。

那祝你好运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祝你好运咯

谢谢你。客户说不修了。给拿回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客户说不修了。给拿回去了。

运气不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好呀!

嗯。却是有点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