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不过内存的维修

楼主(2012-09-12):
三个一模一样的主板,戴尔g41,一个是雷击南桥坏,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不过内存,今天就搞搞这个不过内存的。

就是下面这个主板了,老师说过,戴尔主板是抓不住代码的,听声音判断是内存不过。

测内存供电电感,1.5正常,再测其他的供电吧,ddr3的spd供电好像是236脚,实测是0,我拿了万用表笔就不方便拿照相机了,就没有拍万用表的度数,大家都知道我情况。

大家看下面这个图片,你会发现,内存插槽到atx插槽之间最右边的连线,是非常的细,已经烧断了

下面这个是另一个主板,和上面的主板比较,线条就粗多了

这个spd的供电是直接有atx3.3提供的,那就连线吧,没有合适的漆包线,拆个变压器吧。下面是拆开的变压器铁芯。
变压器的线圈,漆包线有啦

同行称之为 飞线

开机,不跑吗,滴。过内存,显示了

 会员1136538300鑫豆2023-10-29 18:07

网友:
用脚来修主板。太厉害了。

网友:
拿IDE数据线也是可以的,拆变压器多麻烦呀

网友:
观察的挺仔细的,另基地的淘宝店好象有专门买这种飞线的吧,用不着那么费事的。

网友(点评):
什么线都ok的,找个风扇的线不更好,,

网友:
开机是开了,但是也不一定完成大任务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莫名的情况...

网友:
我有时候拆充电器的变压器,的有时候拆充电线;

遇到报废的充电器就留着,攒了很多。

卖的那种手里也有,太细了,修手机还可以。

网友:
有意思,好用心哦,值得学习

网友:
相机不咋滴,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CPU散热器器很帅气啊。

网友A:
ddr2的主板也会烧这根线,也是3.3v的,但是用533的内存就可以用,用667和800的就不过内存

网友B:
那图片怎么看也没发现那里烧断

网友:
你拆那个变压器就是为了取条线?

网友:
加油哈。。看好你。不容易的维修。思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的主板也会烧这根线,也是3.3v的,但是用533的内存就可以用,用667和800的就不过内存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图片怎么看也没发现那里烧断

在内存插槽的底下,很难观察到的

网友:
是的不易看出来的。

网友:
曾经见过一块DDR2的主板没3.3V供电,启动时检测不到内存,之后查明是3.3V供电上的一只0欧保险电阻烧了,后来才得知用户曾反插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相机是佳能590, 是简易拍摄,大于200k就不支持上传了

能看的大概就行了,呵呵,微距效果不明显,

网友:
DDR2不跑内存首先是内存槽上有没有3.3V或1.5V这两个电压,电压正常了还不跑就要查数据线或地址线了,,,,,,,

网友:
这线有的买的

网友:
短线看见了,佩服楼主观察力! 不过友情提醒一下,主板背面飞线最好打一下胶,不然碰到机箱就不好了!

网友:
拆变压器 费的劲不小吧

网友:
挺细心值得学习下

网友:
有些板子连接好了以后,能点亮板子,但进不了系统。联想的ECS G31主板我遇到过

网友:
顶一个,楼主够细心,够认真啊!学习啦!

网友:
取跟线也不易啊,呵呵

网友:
上次接到客户送过来的一体机:故障现象一样不过内存,二代内存,后面检查238PIN没有电,跑电路时发现这线路断线,后飞线后OK!

网友: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我们还是门外汉

网友:
那么细都能看清楚,楼主细心不用说

网友:
买点专门用来飞线的漆包线。楼主会省很多心!

网友:
把内存供电电感,和飞线的位置在正面标出来,那就爽了。

网友:
思路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D:
手段太犀利啊

网友:
楼猪 给力呀.............

网友:
为什么一样的主板一个供电线粗一个细成那个样子,供电线不该那么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