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EC是先读取EC BIOS后晶振才起振,还是晶振先起振后EC再去读取EC BIOS?

楼主(2012-09-12):
如题:请问大家EC是先读取EC BIOS后晶振才起振,还是晶振先起振后EC再去读取EC BIOS?

网友:
有了电就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就好比如说。

车子没电。就不能振了啊

网友:
肯定是先起振EC才能工作,然后才能去读BIOS

网友:
晶振先起振后EC再去读取EC BIOS

网友A:
芯片必须有了 供电 时钟 复位后 才能工作!!!

网友:
哦!可我 的BENQ T31的机器EC有了供电它就是不起振,请问咋办?

网友B:
是给EC提供频率的晶振不起振?还是其他的晶振不起振?控制EC的晶振应该是EC提供给它一个工作电压它就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给EC提供频率的晶振不起振?还是其他的晶振不起振?控制EC的晶振应该是EC提供给它一个工作电压它就工作了 ...

是EC的晶振不起振!我的BENQ T31的机器,EC供电,复位,ACIN,休眠开关信号脚都正常,可它娃就是不起振,相见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0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必须有了 供电 时钟 复位后 才能工作!!!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089请帮我分析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ecrst正常了吗

EC的复位是正常的!3.1V

网友:
肯定先启振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