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安泰信936b 能不能焊动电脑主板

楼主(2012-09-12):
问下高手:安泰信936b 能不能焊动电脑主板,淘宝卖家说936b焊电脑主板焊不动得用安泰信936B,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教高手。
电脑

网友:
我在就是936B用的还可以,936d就是发热慢一点了。

网友:
那就买个好点的呀,我们这用的也是936B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得好用

网友:
我的也焊不动!还是用60w的电烙铁好!

网友:
这个看情况,我的可以

网友:
可以用的我们店里就有两台

网友(2012-10-23):
楼主是在开玩笑吧?936b和936B有什么不同吗?!!!
一个大写一个小写,东西其实还是一样的玩意!
一直在用936B,除了拆电感有难度,其它的像换电容焊IO一点问题没有。关键要换个好点的烙铁头,我换了刀头,一直用的很好的说!

网友A(2013-01-11):
纠结在买936、936B还是迅维936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