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VK8M890G主板的声音问题

楼主(2012-09-12):
联想 L-VK8M890G主板,技嘉代工M2VLE-RH 。

起因:死机 黑屏,换掉桥旁边的电容后,现在主板后面的声卡接口没有声音,前置面板通过跳线后有声音。问一下大家:如何让这块主板上的后置声卡接口有声音啊。谢谢了。

网友:
肯能是后置声卡接口及其后部的电路有故障

网友:
后置声卡的线路查一下,肯定被你整了

网友A(2013-01-07):
今天正好修到这块主板,在测试过程中也发现后面没声音的问题,所以搜到这篇贴子,顺便把联想官方的答案贴上做为以后的参考吧。别怪我挖坟哦。
联想 L-VK8M890G主板,技嘉代工M2VLE-RH 。
F_Audio为14针插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空
跳线默认为3-5短接,原机箱插线配上可以前后发声,如果不用前置,要调至后置发声,可短接9-10脚。

网友:
管用,多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69582

网友(2013-06-27):
今天接了一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哥你救了我,老夫都打算把声卡芯片拆掉换其他牌子的了。。。。

网友(2013-10-10):
引用 网友A:
今天正好修到这块主板,在测试过程中也发现后面没声音的问题,所以搜到这篇贴子,顺便把联想官方的答案贴上 ...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差点没换掉声卡,按照您说的已经解决。在此回帖感谢

网友B(2014-04-21):
多谢啊,这块板子我当试机的用呢,怎么搞都没声音,今天看到你的帖子我终于能听到声音了,谢谢啊

zpz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B:
多谢啊,这块板子我当试机的用呢,怎么搞都没声音,今天看到你的帖子我终于能听到声音了,谢谢啊

矮油,不小心看到你发的帖子了,可是我跳对线了也没声音,你来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