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纠结呀,高手求救

楼主(2012-09-12):
此机客户拿来时,说最近两天总爱一开机就自动关机,心想应该要清灰了吧,拆开发现风口全堵住了,怪不得了,清理干净后,没多想装好,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装鲁大师测,我地妈怎么CPU温度70度,不一会儿就关了,再拆难道是没装好,检查完了也没发现哪里没装好,于是就裸板加上硬盘键盘再测,进系统了温度还是很高,手对准风口全是凉风呀,怎么温度这么高,再一摸铜管好烫呀,这时想起有人说过铜管也会坏,于时往转弯的地方摸完全没什么温度,很舒服,再往风口这边摸都是凉地,怪不得吹地都是凉风,上网一查这机器确实有这个毛病, 这时我已经可以断定就是这个导热管坏了,电脑城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算了网上订了个,今天到货后装上就测,温度是不高,导热也均匀了,进系统用了半个小时忽然又掉电了,晕,难道还有别地问题,是不是IC虚焊了,拆机加焊再测还是掉,晕测各供电都正常呀,没思路了,放了半天把屏拆了,再开机测不掉了,装上屏就掉,拆了硬盘接上屏也可以用,也不会掉,接上硬盘一会儿就掉了,这下晕了,难道是板上还是哪里供电不稳带不动这些负载,求个思路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这跟硬盘没有关系

网友:
掉电,看看5V,相关的,或是显卡吧

网友:
能正常用 说明电路没有什么问题  你把可调电源的电压打的稍微高一点 如果还是不行把系统的高低端管都换了   明显的二级供电电流不够保护

网友:
我来 了  灯好了 吗

网友:
要不明天拿过了我帮你看看吧

网友:
示波器打单次触发,测试个个电压和s3的对比,看看哪个电压比s3先掉就对那个电压处理

网友:
拆出来的问题,多检查接口有没有连针!

网友:
解决了,还是换地散热片有问题,这个鬼机器发热大,导管也爱坏

网友(2012-10-13):
检查CPU供电和CPU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