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容不能随便代换吗?

楼主(2012-09-12):
HEC是长城拆下来的,个头要大一点,FHY是杂牌电容,图下已鼓包

我有一个杂牌电源,当初是可以用的,但是会死机,我怀疑那个两个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于是拆开发现两个FHY 的330UF 200V的电容爆了。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电容,但之前有一个长城的HEC 同样是330UF 200WV的电容,于是代换上去,晕,一上电就烧保险了,请问是不是一定要找回FHY 这种电容代换?

网友:
电解电容的代换只要型号和体积相同,耐压相同,容量大于原值即可。

网友:
这个不会这样的吧

网友:
你是不是搞错正负极啦

网友:
也许你换上去的是坏的

网友:
电容爆之后,PCB板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了

兄弟这个观点靠谱

网友:
电解电容 代换 只有耐压和容量吧,最多就还有一个温度了。没有别的要注意的啊

网友:
200V?200WV?

网友:
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焊接的时候估计连锡了吧,或者PCB板背面有金属物导致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可能是上锡的时候有短路

网友:
不是操作失误就是代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电容容量与频率成反比,电解电容只看容量电压就行了。

网友:
我比较同意7楼观点,主板还有其他地方短路
其他观点如果成立的话楼主也太2了

网友:
肯定有别的地方烧了

网友:
可以换,换上容量大的,功率会大点点哦

网友:
很明显还有初级还有严重短路,不认真检查就直接上电,问题只会越来越大。建议检查整流桥、分压电阻等相关元件。
另外,这个只是普通电解,不是什么“高频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初级的散热片和外壳碰到了

网友:
检查压敏电阻。

网友:
即使是如你所说换的是低频电解也不会立刻就爆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