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修复一例 由简入繁 手工活儿

楼主(2012-09-12):
主板型号A-6755P
主板是老板朋友的    听说是受潮了在外面晒着结果下雨给淋着了    我表示很无语
拆机后整个主板一面全部是水迹,发霉的地方不少 ,和老板说换板得了  都成这样子了  不见得能修好     老板说朋友的先看看 板子单购挺贵      于是乎开刷 ,  烘干两小时
  修修补补,  明显断线的地方先用线连了  剩下的就是腐蚀的电阻对着电路图一个一个替换   桥也拔下重置了     完工之后插电  待机0.01  出了3 、5V   还有个1.1v    开关脚无电压   照图顺线跑   中间腐蚀断线   接上后  开关脚电压正常     但故障依旧        测EC接收到开关电压  但是无动作   测EC100脚 发现   RSMRST#电压不对    量阻值正常   对着图纸细看  原来不是926F  而是930QF    更换后  此脚电压恢复正常     但是故障还是依旧    测得117脚 pbtn_out#无动作     于是重点查EC  供电  时钟以及复位
测EC供电正常   复位EC_RST#不对   只有1.5v

测量R730阻值不对  更换后电压恢复正常  依旧加电无反应     122 123PIN  皆有波形且波形正常  可这个EC无晶振却能出波形  表示郁闷   应该由别的电路给的    有波了就当做正常      于是乎继续测量  当查到休眠信号 LID_SW#时  此电压不正常

测得R755不通    更换后按开关终于有反应  加电到0.18     能加电就好     测各供电 有些出了 有些没出   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感觉应该是后继电压开启不过去  一般大多数来说 都是电压控制极不对  查VSB   果不其然   此电压才3V左右   这个不对     经测量此电压由B+经PQ202转换而来   如图 :

因为没有找到该件   于是找了个二极管连上1  3脚    更换后  加电 信号蹭蹭的上去了    接屏试机    LOGO出现     装机测试完毕   此机修复

    码字不易,求分    谢谢 !

网友:
怎么发出来的没图纸  ?我一一补上得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进水这么多还修好了,

网友:
只能说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真是牛德华,佩服,耐心挺好,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