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

楼主(2012-09-12):
  改个高压. 12V .地. 开关.

   请问大虾们. 我怎么去判断那个是开关?   -.-!
   (听别人说过.从驱动板-电源板的有两根线.一跳是开关.一跳是亮度.是吗? 我怎么判断那根是开关?)
  如果说开关接错了.是不是就亮不起来?     怎么在高压条上判断是开关线? 怎么在电源(高压电源一体)板上判断?

网友:
大多数的板子上标注的,看一下标注就好了的。。。

网友:
开关ON/OFF  一般是接在 一个三极管的 控制极。剩下的就是ADJ

网友:
板子上面写着呢。。

网友:
上面写着有

网友:
开关ON/OFF  一般是接在 一个三极管的 控制极。剩下的就是ADJ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598-1-1.html

网友:
不标注的,除电源、地,其它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没标注的话,这两根细线接反也不会烧的

网友:
on、off  3.3  是开关我也新手呵呵

网友:
一般板子上面标的有,正面没得就在反面

网友:
开关线找不见

网友:
沒有標註的話量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没标注的,靠自己和万用表。

网友:
开启信号是可以测出来的!按下开关有电压 关闭了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