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闪灭

楼主(2012-09-12):
      亮两秒 灭掉了..

     高压改了.还是闪. 要不就无显. ~
   这是灯管问题?   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直接换灯管试试

网友:
外接灯管、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产生的部位有两个,一个是灯管,另一个是高压条,所以要分别检测灯管和高压条是否正常,才能对症处理。

网友:
还有在看看电源上电容是否鼓包或失容。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一支

网友:
灯管老化或高压板可能性比较大,先对芯片对地短路一下  判断故障在那里?

网友:
同意楼上几个师傅说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好几天人家网吧的长城机子也是闪了就灭 灯管 电源板懂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换驱动板好了,吗的果断很坑爹的长城 几台机子都是驱动板

网友:
外接灯管在你改的高压板上,看看还灭不,如果不灭了,说明你屏上的某个灯管有问题,进一步用单灯高压条或者灯管测试仪逐个测试找到不良的灯管;如果还灭,电源板、驱动板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只能一块块的换,经验小嘛,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的 用外接灯管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对的,外接下灯管把故障部件缩小下,然后电源板最后驱动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