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灯管的高压条

楼主(2012-09-12):
.    单灯管的高压条. 测试灯管而用的.   接12V. 和一根开关? 对么?

    -.-?   开关是那根. 有没有特征?

网友:
如果没有标定义的话 一般是跟有接一个三极管开关

网友:
你说的开关是不是  ON/OFF

网友:
一共接3跟线。12伏 5伏 地。那个接on、off的5伏一般用7805就可以。

网友:
供电和底地线好找,ON控制线一般跟附近的一个三极管相接

网友:
淘宝网上有卖的,一边接直流12伏,一边接上灯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