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9-12):
华硕K53S  板号:K53SD
此机还未过保;上个月进水维修过;进水并没坏;把板烘干后就好了。
昨天又返修了;到手后插上电源;电流0.031。按开关不触发,此机找不到图纸;只能找相同待机芯片的图纸参考;

这个机器用的是RT8206A的待机芯片;和上图的6237只有20脚多一路反馈,其它脚位完全一样,经检测发现待机3V正常;5V没有;经查是14脚的5V开启信号没有;由于没有图纸;我强行加了一个开启信号给芯片;5V出来了,此时电流变为0.015;但还是不触发,跑线得知;14脚到了一个与门(与门参考下图)

14脚连到了与门的4脚(要当1、2脚为高;4脚才会输出高),1、2脚直接到了EC。测1、2脚都为低;所有4脚也输出了低。由于没有图纸;不好查EC的工作条件;但时钟脚上有电压的。初步判断为BIOS或EC问题;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准确知道是否为BIOS资料损坏。直接拆了刷BIOS吧;找遍了所以维修论坛都没有找到这个机子的BIOS,最后在官网下了一个;备份出来的是4M的;下的只有2。5M。所以没刷。只好装回去;没想到装回去居然自动上电了。装CPU、内存亮机了。难道是BIOS虚焊照成了这个问题;一真想出来是什么原因。如有说错分析错的地方请勿拍砖
在此附上此机的BIOS;全网首发哦。

华硕K53S 板号K53SD.rar

网友:
不错,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
图纸哪里搞到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还在学习之中。

网友:
老彭。不错呀。水平很高呀

网友A:
没图纸能修出来,这也是真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能修出来,这也是真功夫。

自己好的;不算是修好的。

网友:
不错,我正要收集.谢谢楼主.

网友B:
应该是保护了。楼主没有清除cmos吗?有可能清一下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了。楼主没有清除cmos吗?有可能清一下就好了的

第一步就清过的。

网友:
厉害呀。。。。我在想远程怎么样呀。。。。

网友:
LZ修机分析很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
bios资料损坏对维修很重要

网友(2014-07-11):
很详细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