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Centre A600不加电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2-09-12):
一台联想一体机A600,不加电,上可调电源一加电,电流表直接保护,直接断电,我的可调电源带短路保护的,短路的话可以瞬间切断电源,避免烧机器,哈哈,这个功能挺好的,pass言归正传,以为保护二极管D15短路了呢,没拆主板直接吹了下来,一测量500欧左右,二极管没有任何问题,测量焊盘还是00欧短路啊,然后把主板拆下来了,看来不简单,然后把U32也吹了下来,一测量00欧短路,以为就此解决问题了呢,可是换了个管子之后发现依旧是大短路,看来管子烧了是有故事的,第一想到的就是电容短路,或者cpu 部分的 mos管短路,于是乎吹下cpu部分的所有mos管,测量,焊盘依旧短路(主板已经去掉cpu),然后开始去掉 主板反面所有的电容,如图,测试者电容我有窍门,比如电容有2脚,1脚和2脚,我把2脚移动到一脚焊盘上去,一脚电容就悬空,然后移动所有的陶瓷电容后测量,一个电容00,如图,哈哈,这就是罪魁祸首,然后再把原来移动的电容给移动回去,此机器修复,问题不负责,关键是讲述怎么拍出电容短路的,以前都是没事把电容再桌子上摆地摊一样的摆一片,这样容易搞乱,还有不建议烧鸡大法,万一mos高管挂了呢,vin电压直接进芯片,会欲哭无泪的。

网友(点评):
可调带短路保护?怎么用可调烧鸡啊?楼主还得意,明明就是短路,有经验的烧鸡就OK了,弄得那么复杂啊。

网友A:
对烧鸡大法要慎用表示赞同,看这些焊点,楼主的焊功有待加强啊。焊锡加的太满了.......

网友:
电压降低点烧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是主板未拆下焊接的,不好下手,主板竖着,旁边还有线

网友:
是有保护开关按钮的,可以调节保护电流大小,非常方便,烧鸡的时候关闭保护就可以了,可调电源开机的时候风扇是不转的,只有随电流越大风扇转的越快,没有电流,风扇不转,小电流,慢慢转,

网友:
合理化建议,一定要记的下次把一边下了。

网友:
本人支持低压烧机大法

网友:
其实烧机的方法也蛮好的。。。就看自己怎么用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也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使惯了烧鸡法的,在此路过。。
不过楼主的方法的确是保险,有时候烧鸡法,容易烧坏东西。。

网友:
烧鸡多快,大短怕什么

网友:
阻值都不打下,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烧鸡大法要慎用表示赞同,看这些焊点,楼主的焊功有待加强啊。焊锡加的太满了.......

修这个一体机应该收费不低吧.

网友:
楼主的方法也有一定的优势,如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可以用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要有不怕累不怕苦 的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