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C5不开机,求教!

楼主(2012-09-12):
本人最近接修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型号170C5。据客户陈述,之前这台机器很不好开机,有时候按开关可以开,有时候不能开。现在不能开机了。初步判断为开关按键漏电,更换开关后故障依旧。遂检查电源板,可以点亮屏幕。用通用驱动板,一切正常。所以,可以判断为驱动板故障。刷MCU程序,24C06程序,故障依旧。本机MCU为NT68F633LG,更换后刷程序,故障依旧。主芯片为NT68521EFG。小弟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这机器还有办法修好么。不想换主板,就想好好维修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程序也刷过了,供电3。3V  1。8V  正不正 常。测MCU 1256脚有波形,无的话 MCU有问题或你的程序不对。有波形的话 先换图象处理芯片。

网友:
程序刷过了,MCU也换过了。MCU 1256脚是什么功能?程序在网上找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也刷过了,供电3。3V  1。8V  正不正 常。测MCU 1256脚有波形,无的话 MCU有问题或你的程序不对。有波形 ...

是1,2,5,6脚,还是别的?

网友A:
  CN#片选(也叫选中的 意思) SCLK   时钟 SDI 数据入  SDO 数据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片选(也叫选中的 意思) SCLK   时钟 SDI 数据入  SDO 数据出

这几个脚是MCU的,还是图像处理芯片的?

网友A:
是MCU  程序存储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MCU  程序存储器的

嗯,测过了。24C06的1,2脚均接地,5,6,7,8脚均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测过了。24C06的1,2脚均接地,5,6,7,8脚均为高电平。

修正一下,是24C16A。

网友A:
你搞错了吧。1256脚是与图象处理芯片交换数据的  怎么可能接地。最好你上传一张照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吧。1256脚是与图象处理芯片交换数据的  怎么可能接地。最好你上传一张照片吧

我上传一下这个板子的图纸吧。看图纸说话。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605-1-1.html

网友:
我也有一台飞利浦的 一样的故障 懒得修了

网友:
用驱动板点屏,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