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9-12):
HELLO EVERY ONE

就是 比较老的 独立显卡的 HP nc6400 高压条 和灯管 都换了, 还是黑屏, 连灯管都点不亮.

看了论坛以前的帖子 有朋友说 还可能是 屏线的事儿, 或者 加焊显卡?

我是新手啊,害怕焊坏了.

网友A:
新手刚开始总要交点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刚开始总要交点学费的

  好吧, 我正在练习 焊工.. 技术...

网友B:
既然是独立的,显卡方面比较大点!当然也要排除屏,屏线,高压,供电电压等没问题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独立的,显卡方面比较大点!当然也要排除屏,屏线,高压,供电电压等没问题后!

高压条 和灯管 都换过了..  下面要换 屏线了...

对了,屏坏的几率大吗? 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出 是屏坏了啊?

网友:
这个很难说!如果你想知道屏是好还是坏而且有条件可以对换机器点一点就知道,没条件的拿去修屏的叫他们帮你点点就知道

网友C:
看一下VCCLCD INTPWR BL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VCCLCD INTPWR BLEN

   KANLAI  看来 要学习的还很多.   THANK YOU

网友D:
高压那里有供电,开启,你沿着那里往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那里有供电,开启,你沿着那里往前查。

  怀疑 屏线断了,  明天 白天再查吧.  THANK YOU

网友E: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是要加焊 显卡吗?   我是新手 从来没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外接 显示器 显卡也可以正常工作啊, 可能是屏线断了吧,没有监测到 笔记本的屏 所以没给电压.  或者 显卡给出的电压 断了?

网友(2014-07-26):
屏幕,屏线,显卡出问题的多,我现在正在修这个,做显卡做不好,只能买板子了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机率最大.....测吧

网友:
焊显卡吧。焊挂了就换显卡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