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sb不能用

楼主(2012-09-12):
一台asus f83s的其他正常,就三个usb都不能用了,数据线都正常,供电也是正常的,怀疑南桥虚焊,加焊了一下,问题依旧。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南桥问题一般很少是因为虚焊引起的,建议楼主直接换南桥试试,

网友:
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先查一下bios有没有禁用,load bios无果的话,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dos下能不能检测到usb设备?检测不到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要么南桥,要么IO

网友:
压完南桥还没好不代表南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