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机器进水维修 经典故障

楼主(2012-09-1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进水的机器  之前拿到其他地方去修  别人直接给客户说修不了  要求换板   由于是I3的机器板比较贵   客户还是想修好   于是拿到我们这里求救 由于是进水就没通电测试了  还是带着电池的 直接拆开机器 他是从键盘上进的水  取出主板  看主板真是惨目忍睹  EC还被水泡着
周围一些电阻都被腐蚀了  客户还在旁边看着   看着他的板  问了一句话  这还能修吗   我说在看看吧  把板洗干净后 测各个单元电路都没明显短路  插上我们的可调电源  看没有待机 测公共点电压正常 测3V 5V没有出来   从网上找来电路图 刚好进水的地方是产生系统主供电的3V 5V电源芯片  由于手上没有芯片没去换  查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 4脚 27脚3V 5V开启信号 只有0.7V 上拉VL5正常 这种情况肯定是保护了 像联想这款机都是仁宝代工的 设计了很经典的点火回路 查这个MAINPRON这个信号有两路保护
查PU10  这是一个比较器   查第七脚输出没有电压  说明问题就在这里了  只有当5脚电压大于6脚  比较器开漏极输出  VL上拉过去   查发现第五脚没有电压  查PR22这个电阻  发现严重腐蚀了   是个499K的电阻 找不到一样的电阻  难道没有电阻就修不了了吗   于是采取去保护的方法 直接翘起第七脚  确定断开后  插上电源  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了 按开关电流有明显跳变  接屏也有显示了  维修也该告一段落了 当把机器装好后 开机就掉电了 插上我们的可调电源发现电流到0.67就掉电 开了几次都一样  客户也着急了 于是要客户把机器放在这里 我们再看看  于是又拆开机器 这种掉电故障一般是很难搞的  只有测所有单元瞬间电压  发现没有CPU核心电压  于是查CP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
测到26脚的+5VS电压只有2.9V发现明显的不正常 正常应为5V  追电路
发现+5VS是又系统主供电通过U10转换出来的 U10就是个N沟道的MOS管 必须比输入级电压高才能装换出来 开机测控制极  发现电压为0V 为0V只有两种可能要么Q20的G极为高了 要么R229电阻坏了  开机测试发现Q20的G极没有为高 那就是电阻坏了  找了个电阻装上后  再次开机 电流上去了  久违的LOGO出来了  最后发几张图片

   联想G460图纸 板号LA-5751P.pdf (1.46 MB,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真的很绕,分析的时候都会搞糊涂

网友:
楼主直接把7脚挑起了,假如公共点短路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搞不好会烧元件的,呵呵,我个人认为仁宝的这个点火回路设计的很好,在维修中经常遇到点火回路保护的现像,不过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好解决,不建义楼主采取的办法,

网友(2013-11-13):
同意楼主,临时判断一下,问题不大!可以用稳压稳流源供电! 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2012-09-12):
看上去还真有点晕,,能不能给我讲讲那个VL怎么保护的,,

进水机仁宝点火回路维修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2050-1-1.html请看此和详细讲解

网友:
楼主这样做还是可以的,华硕的也是一样的。虽然有点不符合情理,但是也不错。

网友:
功夫到家,不过不是很赞同去电阻这个办法,修理后总是有保修期的,去保护只是临时测试用下为好,真的给客户还是装起来。

网友:
这个修好后最好放烤箱烤一晚上

网友:
进水机仁宝点火回路维修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2050-1-1.html

网友:
功夫不错。。。很同意楼上诸位的观点。。。。。。尽量把事情做好

网友:
嗯!阁下真是厉害啊!对仁宝电路如此的了解啊!佩服啊!

网友:
过不是很赞同去电阻这个办法.。

网友:
经典胡仁宝点火回路故障,顶一个!

网友:
高手 表示羡慕 暂时只能看懂一部分 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是新手,对仁宝电路还是不熟悉

网友:
支持下,楼主不能人为把高MAIN这个信号啊,

网友:
学习了,我们现在正在学这个点火回路,看了明白多了,还是实践的好啊。。

网友:
楼主,少打个1 应该是14和27,我把图放大大家看看那吧。那么如果是正常的,这两个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关键要对信号流程清楚啊

网友:
是R228电阻,还有 SUSP 触发后为低!

网友:
高手 分析的如此透彻 佩服

网友:
这种进水故障还是好修的 就怕腐蚀太严重

网友:
学习了,进水的机器不好修,我也有一个Y430掉电,哎,明天看看

网友:
高手修笔记本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啊,直接跑电路了,那里不对,换那里啊,不过对这个仁宝电路,你还哦真熟悉,

网友:
修过一个进水的G460 I3 是公共电2个电容短路

网友:
很好才经验,如果遇到短路,那乖乖的。。嘿嘿。。

网友:
我是新手,哎呀,不懂电路,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呢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明确,一看就是老师傅了,故障点抓的那叫一个准,,,,

网友:
太专业了,新手看不懂。

网友:
曾经有个华硕的机器保护隔离不过。我果断去掉一个电阻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楼主,讲得太详细了,我看明白了,这是我在论坛上看明白的第一个电路图。顶一个。

网友:
恭喜你弄亮了,但是不晓得你洗干净没有的哟,,希望用得长久,嘿嘿

网友:
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维修程度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谢谢你的付出

网友:
你说我怎么就是升不上去呢

网友:
泡水区大的话还真是麻烦啊 不知道收了多少?

网友:
要是自己的机器肯定不会不找电阻。挑7角这么做感觉不能接受。

网友:
翘起七脚个人认为是不严谨的,这样就去掉它的保护作用

网友:
分析的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小弟不才   敢问楼主 为什么测en0.7  vl5v后就断定是保护了    而不是ec的问题   谢谢啦

网友:
楼主  我是不懂为什么把第7脚翘起来电流就上来呢?

网友:
精点~~是如何才能学到这一层

网友:
太给力了,学习了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什么时候能给讲解一下么?感谢

网友:
看了也晕了

网友:
susp信号为低电压才正常啊!公共点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撬起第7脚才能去保护!楼主对仁宝点火回路的理解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
厉害 学到认为可以把7脚的电压升高。。。。

网友:
哇,实在是看不懂啊

网友:
溜个们  发现这里不错 一看  *脏话*原来有高手解读板板赶紧打坐静听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2-10-13):
建议把图纸也一起上传,资源共享下嘛。

网友(2012-11-14):
学习了,我也碰到过,后端出只有17v 左右,当时怎么也没有修好,看了,还是真是受用

网友(2013-01-11):
VL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呀

网友:
VL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仁宝 起火回来 真的很经典 但是感觉 现在会看图纸的认太多了 会修的认也太多了 我们还能走多远这条路

网友(2013-02-19):
同意楼主,临时判断一下,问题不大!可以用稳压稳流源供电! 不会扩大故障!
有资料,加好技术!可胜一切!!!!!!!!

网友:
最重要的是稳定才好

网友(2013-05-12):
非常感谢,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A(2014-02-08):
新手要回复学习,加分!

网友(2016-01-01):
正在学习各厂的电路知识,这个回路还不懂

网友(2016-08-16):
路过学习高手,成就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