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板点不亮了,加独显却点得亮。

楼主(2012-09-12):
主角:V星H61M-P31 G3集显板。
用了3个多月突然挂了,点不亮了,无显示,无滴滴声,键盘无反应。无PCI槽,没法看代码。
上百度搜索时发现有人说接独显可以,于是加个独显,真得点得亮。
会是哪里引起的呢?
CPU内存都换过的。确认没问题。
用集显时,连键盘都无反应,量全板电压都正常。绝不是VGA口坏。

网友:
这板可坏了,看来现在主板质量真的很不咋地了啊。。。。

网友A:
北桥问题,换北桥吧 一定好

网友B:
北桥里的显卡模块空焊或者是坏了吧

网友:
H61单桥  现在的硬件功能多,集中化,焊点越多越容易虚焊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里的显卡模块空焊或者是坏了吧

H61 的板 是CPU 集显吧

网友:
直接杀NB啦

网友:
测VGA接口的1.2.3.13.14针的对地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就修有问题针的线路,如果一致那就查VGA接口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问题,换北桥吧 一定好

没喝多吧   北桥   ?  h61?

网友:
H61的北桥一般不坏,你试下VGA口个个是的电阻值

网友:
对了,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上面说的太有意思了,先1用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