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电池可以开机不断电,适配器 就掉电

楼主(2012-09-12):
HP  G4 电池可以开机不断电,适配器 就掉电,在触发又马上开机,保护隔离没发现问题 ,怎么一步一步修,谁有个具体思路?

网友:
前两天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修的这机器,板号:R13,故障和楼主描述的一样,不过我不知道他修的什么地方,有时间我问他一下,再回复你。

网友:
谢谢 ,这个或许是通病

网友:
G4问题本来就是多,系统罪垃圾了

网友:
电池供电没问题  说明整机电路没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保护隔离 看看是什么控制的 是键盘芯片 还是充电芯片 他们都有个ACIN监测见 监测适配器正常之后 会有个ACOK信号输出  看看正常么

网友:
掉电了以后有19V?

网友:
有19V 啊  保护隔离 没问题

网友:
我断开 保护 好了

网友:
楼主说清楚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详细一点 就更好了

网友:
是啊……断开什么保护……。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检测一下  acin  出来了没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楼主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希望楼主能具体说下断的什么保护,谢谢

网友:
麻烦楼主说明一下到底断开了什么保护。谢谢

网友:
学习到了,给力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不楚。不肯分享结果

网友(2012-10-12):
楼主把修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上面的同学说说看是如何去除保护的啊

网友:
哎,怎么断开保护的啊,修好了也不说一下

网友:
我也想听一下经验。

网友(2019-11-05):
估计保护隔离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