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咋回事

楼主(2012-09-12):
手里有块RC410-B板子    开机就跳B1   U供电正常   拔下内存会一直B长鸣  还是跳B1  内存插上 不报警了可还是只跳一下   还是B1   请教各位大侠 这样的板我该如何下手

网友:
条件说的太少没法给你建议了。。。。

网友:
开机就跳B1  四大名捕都正常的哦   插上内存不报警     拔掉内存会报警   可为什么只显示B1呢?

网友:
四大名捕都正常的哦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可能北桥那边有问题,也有可能内存供电及上拉供电不正常,也有可能bios不良,也有可能CPU不良,建议先帅bios,再换内存,再换cpu,用独立显卡测试,再换北桥。。。。。

的却是这样

网友:
各组织  都正常bios 也刷了 还是这样

网友:
各地组织度打了很正常   请教一下在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10-27):
你接个显示器,估计已经亮了

这机子跑一下D1都亮机,CMOS电池不装会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