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ADS#正常吗?

楼主(2012-09-12):
965PM平台笔记本,电流到0.9不动,示波器没内存排阻 没什么反映,打ADS#不持续,只测到第一个波形,如下图:
这算是ADS#有效吗???

网友:
= =这波形   好奇怪

网友:
属杂波性质

网友:
这个不正常吧。得有个下拉的动作

网友:
打到20ns看看?是很奇怪的波型。

网友:
太不正常,。。。。。。。。。。。。。。。

网友:
我量过很多机子的ADS#有的像复位一样的跳变没有下拉的持续波型也能亮机!有些机子是有持续的下拉波。在修不跑码的机子时这个信号显的比较重要!但必须要用示波器

网友:
这只是杂波,ADS正确是一个V字型,伴随过内存的跳变与过显卡亮机的跳变波形都有

网友:
明显不对,但是又不属于杂波,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