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T-M 1.0的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9-12):
精英代工的671T-M 1.0主板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复位灯微量,但有3.3v的电压,内存的spd,串行数据、时钟都有,声卡、网卡都拆了,还是不行,给位支支招啊。

网友:
刷刷BIOS  换IO,  再不行就干桥咯!

网友:
一个一个,最好不行就干桥

网友:
压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bios刷了,io换了,桥焊了,还是一样啊 悲剧了

网友:
压cpu座或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查一点。

网友:
修不好了,顾客已经拿走了,谢谢给位的意见。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