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Q联想主板不跑马通病!

楼主(2012-09-12):
           近年来修过939联想型号L-NC51Q主板也有几十块了吧! 印象很是深刻!时隔一个多月今又收到一块同样的主板! 一上诊断卡,果然还是不跑码! 嘛都不测直接上风枪吹了一番!   插测试卡, 上电开机,好了!  跟以往一样的故障!    修了20多片几乎都是北桥虚焊导致有复位不跑码现象!

最好买 单桥有散热的。。。

网友:
单桥的,吗

网友:
又是桥坏了

网友A:
用不到两个月又坏,这些板主要是用来骗维修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两个月又坏,这些板主要是用来骗维修费的

恩,一般就两三个月! 换桥没什么价值!

网友B:
很多单桥也爱出现这样的故障。。。。并且很多都是虚焊。。。。。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
修的越多,经验越丰富,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C:
经常修的,用两个月又返修了,呵呵

网友:
太常见了吧

网友:
修到过类似不跑码的   拿东西按住北桥就跑码开机了

网友:
这板子就这样 压下桥就跑马 加一下就好 不过撑不了多久 又虚焊

网友D:
楼主用风枪加焊啊、、最好用BGA加焊 这样会比较安全点、

网友E:
这个如果不改北桥散热器根本就用不住

网友F:
这是NV的C51G芯片这种芯片都是通病大批量的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如果不改北桥散热器根本就用不住

上面加个小风扇能用好几个月!

网友(点评):
对头,我加焊了,都加上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风枪加焊啊、、最好用BGA加焊 这样会比较安全点、

恩,    \\批量用BGA浪费电啊!

网友:
都是忽悠客户的  风枪吹的用不了 多久

网友:
我土炮一吹准让它上西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修的,用两个月又返修了,呵呵

恩,   加风扇能用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单桥也爱出现这样的故障。。。。并且很多都是虚焊。。。。。

这款是双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NV的C51G芯片这种芯片都是通病大批量的返修

是啊,  修了很多了!  芯片本质问题!

网友:
这板肯定是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经验 问题  很好! 学习了 希望我也能秒一台

网友G:
能顶三个月,就不管他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顶三个月,就不管他了,哈

恩,   都这样做!

网友H:
汗,你也太狠了吧。。。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2次都是吹北桥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汗,你也太狠了吧。。。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2次都是吹北桥好的

不狠没钱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狠没钱赚啊

你说的也是,但是太狠也不行,我第一次做的太狠,费了,钱没了

网友J(2012-10-23):
今天遇到同样故障的板子,风枪吹了之后,上电就直接冒烟,一下子就归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今天遇到同样故障的板子,风枪吹了之后,上电就直接冒烟,一下子就归西了。

网友:
有些是通病,多修出经验

网友:
bga做了估计也用不长

网友:
路过 这种板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