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6.5的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2-09-12):
cpu处电源管理芯片是L6703,en脚是17脚,电压是1.8v。VID组合也有高低电平的区分,boot脚都有点,vcc也有点压,参照一块一模一样能点亮的板子对cpu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的小电容、电阻打值,都一样,相差不到20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2个新的了,还是一样,给位大侠,给想想办法吧,先谢谢了。

网友:
不能只查电源管理芯片吧,MOS管,12V 5V供电

网友:
楼主有些马虎,或叫随便。      “Vcc也有点压”-------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rdfgsdfgsdf

leon19840807 -5 严禁灌水

网友:
跑线路吧。。EN。。。供电也查查是否微短路

网友:
慢慢的查吧

网友:
没修好,顾客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