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 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9-12):
这台液晶花屏 擦过屏线, 用点屏器也花 估计是屏坏,但是有一个不解的地方想请教高手,高压板用的是TL1451AC,第9脚应该是onoff,与驱动板之间有两个三极管,Q201 Q202上面的型号是41 48t     “48”是横着的而且字很小,还有一个是46 48t  “48”也是横着的,这两个三极管不知道参数,没有击穿,可是也不通。不过液晶能点亮。难道花屏和这两个管子有关?
望高手指教一二。

补充内容 (2012-11-16 12:45):
已经确定是屏幕坏。前天到一台相同的显示器 换屏点亮正常,就是这两个三级管奇怪的就是没有电压,不会是摆设吧。

网友:
怎么个花屏法?有没有图??

网友:
花屏一般是与屏线  和图象处理芯片,程序 有关系。你先检查一下这些东西。

网友:
无关,1K电阻接5V,看灯管着不

网友:
改用一下高压板试试

网友:
方法很多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遇到多例了

网友:
没有图,不确定到底是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