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F 有3V 无5V 请教请教

楼主(2012-09-12):
都进来帮帮我!!!插上可调电源测。无待机。实测3V已有  无5V 查5V产生来源R T8206A
测此芯片的EN脚为0V

此信号受控于EC发出的VSUS_ON,测VSUS_ON的电压为0V
下面就是我自己理解的不清楚对不对。。
EC要发出此信号必须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实测 供电为
11脚3,3V  晶正 波形正常  14脚复位3.3V正常  (还有两个信号我没查因为我现在已经回家了,而之前我没想到,背后才想到的。。一个是ACIN   还有一个是  LID 休眠信号。。可是我背后又想了想竟然3V都正常了。。那么这两个信号应该也是正常的吧)
VSUS_ON不存在短路。。现在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除了EC坏。。。那就是BIOS程序出错了(因为VSUS_ON是在改EC的GPIO引脚上)不清楚我思路有没出错啊。。。

补充内容 (2012-10-9 22:12):
已解决了 充电芯片坏了  怎么关闭帖子呀

网友:
是这个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可以指点下为什么不出5V除了EC坏跟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确定你量的3V是待机3V,不是线性3V,机器是什么故障?是不触发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有的机器待机3/5V是开机后产生的,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另外你说的是EN1没有电压还是EN2没有呢?都检查了然后先刷BIOS再换IO...

网友:
应该是5V线性微短了。

网友:
有些机器是在开机后才能出来5伏的,你这个机器可能就是这样,而且3伏和5伏的EN开启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机器不开机,等到机器开机了,5伏就出来了,而BIOS的程序是会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量的3V是待机3V,不是线性3V,机器是什么故障?是不触发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有的机器待机3/5V是开机后 ...

没待机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量的3V是待机3V,不是线性3V,机器是什么故障?是不触发还是没有待机电压?有的机器待机3/5V是开机后 ...

是5V的开启信号没出来   3V的电压有了。。开启信号也应该也有

网友:
可以测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B:
可以开机看看5V有木有,还可以量下3V5V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开机看看5V有木有,还可以量下3V5V电感对地阻值

我没量啊 但是我感觉应该不会出现短路吧。。。关键是那个开启信号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架构嘛   还有这个是GPIO脚位啊

图我会看。。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我还真不清楚。还多英文我都看不懂

网友:
没看完整你的图,不知5V和3.3V在定义上是不是一样?都是VO?ALW?VSUS?

网友D:
我上次也是修一台没5v的。
5v是由B00T1通过连接R8120到C8100电容后再到Phase1通过这些后形成回路后才出5v的。你检查这部份电路,有可能开路了。我也是新手,说得不好请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也是修一台没5v的。
5v是由B00T1通过连接R8120到C8100电容后再到Phase1通过这些后形成回路后才出5v的 ...

谢谢楼

网友:
那么后来有没有查ACIN这个信号啊,如你所述的现象95%是这块问题

网友:
BIOS程序错误会导致不出5V

网友E:
有3V待机应该是正常的,还是不触发的原因,先刷一下BIOS,在查开机按键到EC,EC到南桥的跳变有没有,没有换EC

网友:
有的机器是开机后才有5V  建议你还是看看时序  不行换EC刷BIOS

网友:
这款机子因该是充放点芯片爱坏。。你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华硕的机子,待机基本上都有5v 3v 12v的,这个机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LID 休眠信号
跟有没有待机没关系吧

网友F:
我的机子是把Q9105拆了,VSUS_ON 就有了,3V电感电压也出来了,不拆的话,这两个都没有,应该怎么修

网友:
学习咯  楼主思路清晰  很值得学习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机子是把Q9105拆了,VSUS_ON 就有了,3V电感电压也出来了,不拆的话,这两个都没有,应该怎么修

这个板子3V的电压时自己给自己一个开启信号出来的电压  你查查你那机子 ACIN逻辑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3V待机应该是正常的,还是不触发的原因,先刷一下BIOS,在查开机按键到EC,EC到南桥的跳变有没有,没有换EC

兄弟说的是正解!
其实从图上看所谓的待机就只需要+3V,而按照图中的时序,+5V已经是后面不知道多少步之后才产生的。
就按开机不触发的故障来修就可以了。
EC的工作条件:供电+3V(已有),复位(EC的32脚),时钟;
南桥RTC电路的供电,时钟(32.768k),复位(RTC_RST#,至少3到4个信号);
PWRBTN#,RSMRST#;
SUSC#,SUSB#;(有些板上叫S3,S5的)
SUS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3V待机应该是正常的,还是不触发的原因,先刷一下BIOS,在查开机按键到EC,EC到南桥的跳变有没有,没有换EC

EC没收到待机好信号VSUS_GD#,不会有任何动作的,看了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3V的电压时自己给自己一个开启信号出来的电压  你查查你那机子 ACIN逻辑正常吗?

3V的电压的开启信号不是线性5v产生的+5VAO吗,这个+5VAO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