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主板集成声卡找不到

楼主(2012-09-12):
不知道时钟信号怎么测波形     alc202a 芯片  复位电压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找不到声卡的都是声卡芯片坏了,换一个不好的话再查查条件

网友:
alc202a是高还是低电平复位                       正常工作是什么电平3.3吗?
时钟信号是声卡发出来到南桥?
               还是南桥发到声卡?    正常是12.MHZ吗?

网友:
南桥发出的48KHZ同步信号是和复位信号
同时发出
还是在时钟信号建立之后才发出来?
还有就是声卡和南桥的2个通讯信号《 IN . OUT  》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