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PV主板不跑码实例

楼主(2012-09-12):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昂达N73PV主板!   上电开机测试卡显示有复位但不跑码!  各大供电和时钟都测过,皆正常, 考虑到是双BIOS主板,放弃刷BIOS ,双BIOS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 换了个IO,上电开机,故障依旧,
拔电源时又有新发现,当上电后,每隔几秒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就会闪一下.之前可能上电时间太短没发觉!  ,此昂达主板是单桥芯片,  综合以往经验,结合故障现象,怀疑是桥有问题! 这板就桥容易出问题!压了下没效果,风枪400吹了下,上电开机故障解决.   考虑到风枪吹桥容易返修,在桥上加了个小风扇加速散热! 实验表明此做法能使用三个月以上!

能用热风枪加焊桥,功力不小啊

网友:
单桥,发热大????容易脱焊???

网友:
台式机桥坏的真多

网友A:
如果桥再平一点..更加用得久..

网友B:
桥的问题,楼主细心呀。不过双BIOS的不妨调换一下,除了管2代和三代内存的,一般双BIOS的板对调BIOS就好了

MSI
以前没编程器 都是调换下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这个芯片会虚焊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楼主细心呀。不过双BIOS的不妨调换一下,除了管2代和三代内存的,一般双BIOS的板对调BIOS就好了

很少会有问题!没怎么考虑!

学习了,以后可以试试看,不过如果要刷bios时,两个bios的文件时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这个芯片会虚焊呢?

一般昂达单桥板都会有虚焊现象!  结合经验故障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再平一点..更加用得久..

恩,因为是用风枪吹的, 整板温度不均匀,热胀冷缩就会有点凹!

网友(点评):
我真的不相信这样吹吹就可以用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会有问题!没怎么考虑!

呵呵,你没有遇到过,我就经常对调BIOS修好板的

网友E:
台式机主板,很难做桥。
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台式机这样都能行 厉害 回头有这样的板子也试试

网友F:
现在单桥主板大部分好虚焊  伤不起

网友G:
台式机主板,桥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恩,因为是用风枪吹的, 整板温度不均匀,热胀冷缩就会有点凹!

我也吹好过这个板,但吹好后总共用了3天,又挂了,再吹也只能用半天。因为没bga,当料板拆件了。

网友:
楼主你刚开始路就走偏了、怎么能换IO嫩、一般这种主板不跑马。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很少跟IO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台式机主板,桥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不只主板的桥不争气、笔记本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单桥主板大部分好虚焊  伤不起

因为双合一的桥。、散热大。所以容易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吹好过这个板,但吹好后总共用了3天,又挂了,再吹也只能用半天。因为没bga,当料板拆件了。

最好用BGA加焊、能用一个月以上、、一般保可以保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主板,很难做桥。
太容易变形了

做桥主要就是仔细、,熟练了  做桥也是很简单的